金属件与塑料件固定

楼主(2023-04-26):
塑料件是拖链的链节,材质是增强尼龙66,与此相配的接头是自己设计的钣金件,材质为SUS304,这两件之间的配合,采用一个销轴(材质也为SUS304)进行过盈固定是否可行?假如再加垫片和螺母,此处会在运动中与其他零部件发生干涉。
如剖面图所示,拖链里的线缆外径大都是10mm居多,数量比较多,但拖链还未充分填满,还有些余量,担心这块的链接有问题。

PS:链节的安装孔直径为9mm

网友:
铆钉,铆上后多来回掰就顺了

楼主:
这种金属与塑料件,采用什么胶?

网友(点评):
这个市场上很多,比如代号421.526,还有金属胶。多得很

网友:
卡扣固定,间隙配合

网友A:
塑胶件两侧长倒扣出来  钣金两侧开孔 卡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胶件两侧长倒扣出来  钣金两侧开孔 卡进去

注塑件是链节,是外购件

网友:
胀栓的结构靠考虑一下不

网友:
拖链不都有安装接头的吗?为什么不用,用链节来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