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批平衡臂相关

楼主(2023-04-26):
下面这种电批平衡支架用的既可上下活动又能360度旋转的轴承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
自润滑衬套

楼主:
在使用上和线性滚珠衬套差别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使用上和线性滚珠衬套差别大吗

线性滚珠衬套滚珠没有回流道, 行程会受导套限制; 自润滑衬套没有行程限制. 当然自润滑衬套的滑动摩檫力会比滚珠衬套的滚动摩擦力大一些.

网友B:
开卷有益,多翻翻书

网友:
自润滑衬套1

网友C:
直线轴承都可以旋转

网友(点评):
谁给你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直线轴承都可以旋转

没见过不能转的,上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滚珠衬套滚珠没有回流道, 行程会受导套限制; 自润滑衬套没有行程限制. 当然自润滑衬套的滑动摩檫力会 ...

受到较大径向力,偏心严重的话衬套还是用不了

网友(点评):
衬套也分不同类型, 在同等受力面积情况下铜基或者钢基衬套承载比滚珠衬套高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不能转的,上个图看看

能转,但是不是这么用的,容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卷有益,多翻翻书

了解过,尺寸等问题没用上,用过不带支撑架的滚珠衬套

网友:
无油衬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