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一下装饰结构件,有没有那种加工方式比较实惠

楼主(2023-04-26):
(图片)

网友:
快速成型、CNC

网友:
找一家供应商,做好后不付款就行了,这样最省钱

网友A:
批量小钣金折弯,焊接,表面处理
批量大拉伸冲压,焊接,表面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批量小钣金折弯,焊接,表面处理
批量大拉伸冲压,焊接,表面处理

还有一招,改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小钣金折弯,焊接,表面处理
批量大拉伸冲压,焊接,表面处理

专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