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的切削用量有三要素(切削速度、每转进给量、背吃刀量),那么钻削、刨削、铣...

楼主(2023-04-27):
车削的切削用量有三要素(切削速度、每转进给量、背吃刀量),那么钻削、刨削、铣削、磨削的切削用量是如何表示的?请问

网友:
都一样,一理通百理明

网友:
车削:单边吃刀量,主轴转速,没转进给速度或恒线速度或每分钟进给速度。
钻削:钻头转速,钻头进给速度,钻削余量,扩孔时是单刃的吃刀量,直钻是那就是满刃吃刀。
铣削;铣刀转速,铣刀刃口数和吃刀量相比就是单刃吃刀量,铣刀相对于工件的进给速度。
磨削;砂轮转速,一次磨削量等同于单边吃刀量。砂轮相对于工件的线性运动速度就是进给速度。
其他加工方式同理。
关键在于搞清工件,刀具,单次的切削量,相对运动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