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应该打沉头孔呢,下面这种情况可以打沉头孔吗

楼主(2023-04-27):
(图片)

网友:
可以打,其实只要螺栓垫圈不和电机干涉,打不打都行

网友:
和其他的干涉了就打

网友:
可以啊,焊前打孔就好了,不过如果螺丝没干涉,做个通孔更好。

网友:
强度,空间,加工工艺,美观

网友:
根据自己需要,如果板厚度没问题,最好打

网友:
省工,美观,干涉。

网友:
我们设备很少用沉头孔 容易松动 除非是为了省空间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