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 大型装配体打印做海报有什么方法

楼主(2023-04-27):
试了另存pdf打印出来做海报会失真,另存3d pdf打印做海报会不会失真?或者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把大型装配体打印出来做海报能够清晰的,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看楼主ID是一名真三玩家?另存时格式选择图片,选择打印捕获,图幅尽量大,DPI选高一点看看效果,一般1200以上就很好了

楼主:
真三打了2年后转刀1后来转刀2,我去试试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ID是一名真三玩家?另存时格式选择图片,选择打印捕获,图幅尽量大,DPI选高一点看看效果,一般1200 ...

真三打了2年后转刀1后来转刀2,我去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
来张照片看看

网友:
用渲染,出图 的办法,添加材质,设置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