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转风批前面的弹簧缓冲器

楼主(2023-04-27):
重型伺服电批前端的弹性缓冲器,也就是可以让套筒受力伸缩的那玩意,学名好像是叫“拧紧轴弹性连接器”,大家有见过么,看能否提供个供应商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TIC

有链接么
百度了下,他家好像只做伺服电批没做这种缓冲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链接么
百度了下,他家好像只做伺服电批没做这种缓冲头

官网有,不过只适配他们的伺服拧紧轴。结构就是一个套筒加上里面的滚珠花键还有弹簧

网友(2023-08-16):
我就自己画图做一个,同时拧二颗以上的螺钉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