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棘轮结构问题

楼主(2023-04-27):
设计了一个棘轮棘爪止坠的结构,现在有两个问题:1.两个棘爪在钢丝绳快速拉动时候,无法同时卡入棘轮槽内,只有一只棘爪在槽内。2.有时候棘爪未进入槽内就卡住了,如cad图所示。

另外关于材料,有没有推荐的。目前是棘轮45 热处理45-50hrc,棘爪45,52-56hrc。有没有前辈有经验,来指导下小弟

网友A:
好像两个棘爪错开半个分度角吧,不是一起卡住的吧。

网友B:
你这个和自行车花鼓是一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两个棘爪错开半个分度角吧,不是一起卡住的吧。

我看别人的结构有4个棘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和自行车花鼓是一个原理

花鼓是和棘轮扳手一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鼓是和棘轮扳手一样吧

类似

网友:
看一下起重棘轮结构,,,,,

网友:
防坠的棘爪安装座就那小一个螺丝吗。。。,两个棘爪做个连杆,避免弹簧力不一样,导致只有棘爪一个甩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别人的结构有4个棘爪

拍照看看别人的棘爪,棘轮。可能有其他的奥妙

楼主:
这是我参考速差防坠器的结构。

网友(点评):
别人的结构 卡住的时候 也不知道是4个都在棘轮里,还是只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照看看别人的棘爪,棘轮。可能有其他的奥妙

我拍了,暂时看不出来

网友:
看下你的接触角度呢,这块不怎么懂。另外一个干嘛用拉簧,拉簧不是会导致在初始状态是没有棘爪功能嘛

网友(点评):
正常情况要靠拉簧拉回棘爪,速度过快把棘爪甩出去来制动。

网友(点评):
那更要好好算下受力角度。不然就会出现你CAD图上的情况,这个角度与受力关系比较大,不是随便一个角度就适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拍了,暂时看不出来

发出来看看,这个结构应该比较成熟了;我爱发明好像播过这个

网友:
棘爪的离心力差异,弹簧的差异,都会造成单个撑住

网友:
接触面过心情况,还带一定角度吧,LZ查查手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别人的结构有4个棘爪

(ง •̀_•́)ง
使用四個棘爪,
棘爪槽设计四的倍数,
棘爪槽向里面斜,
棘爪卡棘槽里是往‘槽 里’使劲!。

网友:
棘爪的角度再斜一点,这个角度卡住后,安装稍微有点误差,不接触的那个棘爪就被弹簧拉回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参考速差防坠器的结构。

4个黄色是棘爪,棘轮呢?

你测试一下,然后看看几个卡住了/

网友(点评):
不好测,这个装起来是密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4个黄色是棘爪,棘轮呢?

你测试一下,然后看看几个卡住了/

你拆掉3个棘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