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线性阵列的同时可不可以偏移一定角度,如图

楼主(2023-04-27):
师傅们,能不能只画第一个,其他靠命令生成。

网友A:
变量阵列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玉米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量阵列

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量阵列

第二个切除是第一个切除生成的面,缺少了角度变量怎么处理呢

网友(点评):
我这边的使用工况用不到噢,我也没研究过,你得自己研究啦,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