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螺纹标注方式有哪些?

楼主(2023-04-27):
管螺纹标注方式和含义解析,大佬打几个字 给新手解释下。。谢谢

1寸管螺纹标注??

1寸管螺纹标注??

网友A:
33.5换成G1",4-φ18转到45°位置,厚度太薄了,螺孔位置应该有加厚凸台,,,,,

网友B:
这张图存在重复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5换成G1",4-φ18转到45°位置,厚度太薄了,螺孔位置应该有加厚凸台,,,,,

这是个盲板法兰 另外让我标注成ZG1"   就好
领导说平板12厚就行  咱们不管他
重复标注 不应该出现,知道了。。
标注角度45°也有讲究吗

网友(点评):
因为管道法兰孔数是4的倍数,所以在圆中心线上,不应该有孔。

楼主:
谢谢啊  虽然 有点晚了,昨天查百度了解到。。圆柱形穿过去 用G1”标注,  圆锥形 穿过去 用ZG1"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张图存在重复标准

知道了,主管也说了 不要出现重复标注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个盲板法兰 另外让我标注成ZG1"   就好
领导说平板12厚就行  咱们不管他
重复标注 不应该出现,知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