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拆结构

楼主(2023-04-27):
电机连接除了用螺栓连接,有没有一种快拆的结构,可以快速拆下电机。

网友:
(ง •̀_•́)ง
偏心輪
鎖緊

网友:
别人都在想怎么才能更紧更牢固一点,你倒好,想用快换的。这是啥工况啊

网友:
做涨紧套呗

网友:
工况不明,办法很多

网友:
这样做法的目的是啥,一般这种都是精度越高,越牢固就好啊,反着来的目的是啥?

网友:
电机在转动的时候存在震动,真心不建议使用螺栓固定以外的方式,不过螺母是使用蝶形螺母

网友:
四点做定位销定位 以及凸轮压紧 不过不知道电机扭力多大

网友:
电机都是固定越牢靠越好,你要换成快拆的能经得起大功率负载吗;况且就4颗螺丝也不是很麻烦啊,除非空间受限不好拆卸

网友:
用夹子夹啊,没遇见过电机用快拆的,维修连这点活都不愿意干了么

网友:
快速夹钳

网友:
这样不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