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钢管端面焊接的问题

楼主(2023-04-27):
需要将钢管端面与一平板(外形尺寸与钢管长宽相等)焊接,焊接后平板面机加。个人想了两种方式,不清楚焊接工艺里那种更合理。 第一种是钢管外端面焊接与平板焊接,钢管与平板看着有分界线,不美观;另一种是平板做小些,塞入钢管,焊接时需要从钢管内部,担心焊接不易操作,焊接完成后,平板和钢管一起机加,使外端面平齐。

楼主:
钢管尺寸160×60

网友A:
是我的话,我宁愿板大一点,焊接后在机加,第二种感觉比较看焊工操作

网友:
正常的设计是,钢板长宽各加大20mm,矩管与钢板用周边角焊缝。

网友:
你要知道钢管壁厚不说标多厚就是多厚的,还有筋。所以焊外侧打磨更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的话,我宁愿板大一点,焊接后在机加,第二种感觉比较看焊工操作

谢谢回复。 要求美观,那块板不能凸出钢管外形

网友B:
我们之前用的很多都是端面齐平焊接,这个封堵不能承受太大的力

网友C:
第一种吧!把方管开坡口,这样强度高一些,如果要求美观,焊后打磨或机加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之前用的很多都是端面齐平焊接,这个封堵不能承受太大的力

这个不是简单的封板,是用来连接的板,要能承受力的。  如果是封板 ,两三毫米的板塞入钢管焊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种吧!把方管开坡口,这样强度高一些,如果要求美观,焊后打磨或机加工一下

是的,我也这样想过,打坡口。  不太确切,焊接后打磨平整后,喷漆, 是否还能看出 板与钢管有分界线

网友(点评):
焊后肯定有点印的,但你这焊后表面怎么处理的,如果电镀的话可能不是很好看,但是不管喷漆还是喷塑都看不出来的!

网友D:
最合理的方案是板比管大几毫米焊接,施工最方便
如果板与管一样大则需要管开坡口焊接磨平,增加了工时
如果板塞进管理则需要板开坡口焊接,考虑机加工余量,坡口要开的比较大,增加了工时并且施工难度大了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合理的方案是板比管大几毫米焊接,施工最方便
如果板与管一样大则需要管开坡口焊接磨平,增加了工时
如 ...

谢谢回复,目前觉得还是板 在钢管外面 容易加工些;对美观有要求,板要与钢管的长宽面平齐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这样想过,打坡口。  不太确切,焊接后打磨平整后,喷漆, 是否还能看出 板与钢管有分界线

喷漆就行,谢谢回复,我清楚怎么做了

网友(2023-07-05):
有外观要求就只能打坡口焊了,焊前焊后处理费用有点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