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再解决不了老板要开除我

楼主(2023-04-27):
有一个跨度六米的平台,只有两端支撑,平台最中间处变形量为0.6mm,直线导轨(导轨拼接后5米)安装在平台上,滑块在导轨上滑动,滑块会不会卡死。

网友:
能安上就肯定不会卡死。会卡是真的,卡死不存在的,大力肯定会滑动的。

网友:
有限元最大位移结合滑块导轨间隙看看

网友:
导轨座适当做厚点,肯定没有问题的
导轨拼接在两端,不要拼接在中间

网友: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昨晚前同事也发个三维让我帮忙受力分析,结构太单薄了,,,,,

网友:
想法把导轨垫平来

网友:
我之前跨度8米。负载一吨,做的都是放的0.1mm的挠度值

网友:
不会的,6米,低6MM都能滑动,

网友:
导轨不用滑块,用滚轮啊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
|opaqueboy发表于 04-28 08:26导轨不用滑块,用滚轮啊
看很长的机器人地轨,用的也是  滑轨滑块

网友A:
|大萝卜发表于 04-28 08:00导轨座适当做厚点,肯定没有问题的

导轨拼接在两端,不要拼接在中间
请问是说5米长的导轨分三段,中间一段长度偏长些。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不会卡死的,不过建议中间加几根骨架支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说5米长的导轨分三段,中间一段长度偏长些。是这个意思吗

中间变形量大用整条导轨,两边拼接

网友:
导轨不要直接固定在平台上,中间加一个底座,做它100厚,起到加强筋的作用,绝对妥妥的,不放心的话,你可以计算一下厚度。

网友:
最好画个简图说明一下工况。如果是单根滑轨作为龙门架的辅助支撑,而你又不在乎精度,也考虑滞后扯后腿,更不考虑使用寿命等问题。驱动力高大一些,使劲造肯定可以滑动。

网友:
开了来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招不到人

网友:
在梁中间下边加一段备梁,不能动电焊,只能做卡子或箍增加刚度!加好的话能把偏差找回来!

网友:
平台底面加两条拱形筋板,其实楼上说的做成轮子的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可以参考航吊那个结构

楼主:
|尹志春发表于 04-28 08:25不会的,6米,低6MM都能滑动,

6mm太夸张了吧!

楼主:
|fsqr178713发表于 04-28 08:25我之前跨度8米。负载一吨,做的都是放的0.1mm的挠度值
请问您,这种情况平台的挠度应该控制在什么范围了?我查上银的导轨手册得到:3根一米的导轨拼接,导轨的行走精度要控制0.072mm,感觉精度要求太高了。

网友:
中间悬空的意思。
什么东西那么神奇,空间要求那么高呢。
那怕滑轨下面加个工字钢呢。

网友:
导轨拼接的地方避开平台最大变形处,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滑块不要用预压紧的

网友:
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说5米长的导轨分三段,中间一段长度偏长些。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呀,两根导轨不一样长,拼接位置就不在中间了呀

网友:
看工作台移动部分有多长,长了会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