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OM滚轮与304不锈钢棒磨损严重问题!

楼主(2023-04-28):
如图,304不锈钢棒和POM滚轮是一条输送带的配件。不锈钢作为销轴,两端安装POM滚轮,滚轮使用304不锈钢板支撑,中间穿POM网带。
在客户那边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如图不锈钢棒磨出滚轮台阶的情况。我们这种输送带安装过很多地方,几乎没出现类似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另外,POM白色滚轮表面容易摩黑,有什么好的办法减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POM白色滚轮表面容易摩黑,有什么好的办法减轻?

用黑色的pom

网友(点评):
这不好吧

网友:
用那种特殊轴承可以吗?

网友(点评):
尺寸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黑色的pom

完美的解决方案

网友:
会不会是由于张紧,太紧了,调松一点试试呢

网友(点评):
POM使304不锈钢磨损这么严重,张太紧会导致这样么?

网友(点评):
我也是提供一个思路,毕竟具体工况我也不是太清楚。查资料看,POM和不锈钢硬度差不多。是有可能出现我说的情况的

网友:
环境怎么样,有没有腐蚀源,还有温度情况,转速是不是比较高?

网友(点评):
输送带速度3-4米/分钟,清洗机输送带,有清洗液有碱性,清洗液温度超过60℃。

网友(点评):
你这轮子直径多少啊?看上去很小啊,每分钟要走3-4米?这个转速得多少了?不上轴承能吃得住?你确认原来也是这个工况下用过没有问题吗?我真的希望你自己再算算转速,然后再来讨论下。

网友(点评):
POM滚轮直径16mm,理论转速达到60转/分钟以上,实际运行时滚轮存在滚动打滑等情况。类似这种输送带工况在清洗机行业很常见,我们这种设备也卖了几百台,有出现1、2家客户反馈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不是紧配?轴晃动导致?

网友(点评):
轴与滚轮间隙0.2-0.3mm

网友(点评):
紧配试试吧,电机上,这种间隙配合就会导致轴被磨小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黑色的pom

经典

网友:
你的POM轮这么大直径肯定有空间塞进去轴承,POM轮是滚着磨不锈钢轴,轴肯定比轮磨得厉害

网友B:
POM轮和不锈钢轴,结果不锈钢轴被磨?这个不合乎常理呀。

网友(点评):
是的,油封时间久了也会把轴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OM轮和不锈钢轴,结果不锈钢轴被磨?这个不合乎常理呀。

pom又叫赛钢,你没想过为啥么,赛钢赛钢,赛过钢啊

网友(点评):
哦,这个我真没有想过。当然也没有像楼主这样用过。常规这种一般应该是PP或尼龙轮吧。

网友(点评):
赛钢是赛过钢?好好查查设计手册,硬度强度差了N个级别。估计这个不锈钢是不锈铁,软,如果是不锈钢,可能性不大。

网友(点评):
赛钢,超钢都是POM的俗名,俗名啊,只是说其部分特性能与金属相比,不是真的赛得过钢啊,不查手册也知道,毕竟POM拿刀还是能划的动的。

网友:
会不会是装偏了,

楼主:
大家再分析下还有没有其他可能原因!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