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隐藏面怎么显示出来

楼主(2023-04-28):
零件图,是STP格式的,打开后特征都是面,我现在把其中的一些面隐藏了,现在需要把隐藏的面全部显示出来,如何操作?1.隐藏的面在特征树里面是看不出来隐藏的,
2.全选的话,右键没有隐藏按钮,
3.隐藏面非常多,TAB不行,
4.不是装配图,不是装配图,
5.有没有命令,一次就可以把所有隐藏的特征都显示出来???

网友:
设计树里有个实体清单,你打开那个试试,隐藏不隐藏应该很明显

网友:
在SOLIDWORKS中,如果需要显示隐藏面,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操作:

选择要显示隐藏面的零件或装配体。

在菜单栏中选择“视图”-“隐藏/显示”。

在弹出的“隐藏/显示”对话框中,选择“隐藏线和边缘”选项卡。

在选项卡中勾选“显示隐藏边”复选框。

点击“确定”按钮,即可显示出隐藏面。

另外,也可以通过直接在图形区域右键单击,选择“隐藏/显示”-“显示隐藏边”来显示隐藏面。

网友(点评):
这是从哪儿抄的,完全不对题。楼主是step文件,全是片体,哪来的零件或装配体

网友(点评):
我是非常佩服这种睁眼说瞎话的

网友:
Tab:隐藏面/零件
shift +Tab:显示(已经隐藏的)面/零件【鼠标要放在隐藏的位置】
Ctrl +shift +Tab:预览已经隐藏的面/零件

还有一种一键还原隐藏的面/零件的功能,在装配体模式下的工具栏里面【显示隐藏的零部件】(这个是可以框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