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塔铣和工具铣哪个好

楼主(2023-04-28):
做点非标自动化小零件,是买炮塔好还是万能工具铣床好?

网友A:
这个事我应该有发言权,炮铣,转速从66-5600-16档,主轴2.2KW,能打孔从0.2-50,行程有400*850*400,主轴行程120.可以摆角度,可以推主轴,加工面积可以到2000*1000,关键便宜,新机3.6W,旧机8000完全够用,操控,有电子尺,走刀器,有镗孔功能,能完成你能想以的所有加工,工具铣就太垃圾了,

网友B:
做非标还是炮塔铣比较好。一,价格便宜。二,小巧灵活(尤其是非标铣小件,铝件)三,比工具铣优势它方便做孔,可以当高级台钻用,当然了也能膛。再来说说工具铣;工具铣功能也是比较强大的,就是它功能“强大”,所以又不是特别突出(如切削效率)。价格比较贵(比如北京工具铣)。但它毕竟是老的机床结构,用料也扎实厚重。现在一般都是宝塔铣把工具铣干翻的,因为价格便宜,不考虑能用一辈子的事情,门槛低,赚了钱再说了

网友:
工具铣比较适合维修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事我应该有发言权,炮铣,转速从66-5600-16档,主轴2.2KW,能打孔从0.2-50,行程有400*850*400,主轴行 ...

炮塔皮带力气小,能干动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非标还是炮塔铣比较好。一,价格便宜。二,小巧灵活(尤其是非标铣小件,铝件)三,比工具铣优势它方便做 ...

工具铣床现在也便宜了,二手北京机一万块随便买。

网友:
很定炮塔,这么多厂,几乎没见过工具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