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怎样理解上银导轨选型手册中导轨的行走精度?是安装导轨的平面的变形量要小于0.02mmm吗?这样精度也太高了吧,

楼主(2023-04-29):
各位大佬,怎样理解上银导轨选型手册中导轨的行走精度?是安装导轨的平面的变形量要小于0.02mmm吗?这样精度也太高了吧,我看到一款桁架机械手跨度6米,安装导轨的梁是200*200厚度12mm,我利用ansys仿真该梁在自重的变形量就达到了0.26mm,如果按照导轨选型手册来,驱动时,滑块会不会不动。

网友:
楼主没读明白选型手册。
直接说重点,每家导轨公司的选型手册里要求的平面度是指:
使用者需达到什么前提条件,才能达到我手册上提出的:精度和寿命!!

也就是说:平面度和平行度不好,会增大摩擦力,然后达不到理论精度和理论寿命。
增大了摩擦力,然后你选的电机功率大了,就像你上个帖子社友回复的一样,运动是照样能运动的。

网友:
看你怎么用,一般自动化设备无需0.02。机床设备0.02,导轨和滑块配对。

网友:
机床设备直线度0.02是指500mm内,不可能出现6米之内是0.02的,这种精度太高了,周围环境的温度,湿度和振动都会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