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发来的inventor模型和工程图不能关联,转成的dwg格式不能更改

楼主(2023-04-30):
背景描述:别人发来模型及工程图,及转成的dwg格式。生产过程中,想要更改一些尺寸。
实际遇到的问题:
1.在模型做一些更改后,工程图不能随之改变。
2.于是尝试在dwg格式更改。但有些图的线条无法选中。见下面图片,每一个视图都会有一个矩形框,就是最外面的那个大方框。最外面的这个矩形框是可以选中的,但不能编辑。里面的图形既不能选中更不能编辑。
在下对inventor不熟悉,请问这是为什么,怎样进行编辑修改?谢谢!

网友A:
关联一下就行了,工程图里面重新替换下模型

网友B:
那是给做成块了,打散了就能编辑。
工程图那是给做成不关联的了,那就让它们重新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联一下就行了,工程图里面重新替换下模型

谢谢,改日到单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给做成块了,打散了就能编辑。
工程图那是给做成不关联的了,那就让它们重新关联。

谢谢,改日到单位试一下。另外请问,做成块了的含义,是在inventor模型里做成块了么?
打散,是在cad中打散么?谢谢

网友(点评):
cad里的块啊,当然是在cad里打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