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悬臂结构如何防止受重力影响

楼主(2023-05-02):
求助!!!悬臂结构如何防止受重力影响?现在已有结构如图所示,但是会出现因重力垂头的情况,麻烦各位大佬给个方向该如何解决或改善这个问题啊?

网友:
升降部件靠导轨处做个三角筋起来。

网友A:
单的不可以,你这不是重力影响是结构问题😅

补充内容 (2023-5-3 11:20):
两个或四个滑块的结构才能保证!

网友:
垂直升降怎么可能不受重力影响?

网友:
竖直方向上要布置两个滑块才能加大刚性

网友:
增加滑块数量和距离

网友:
在下方加筋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直线导轨选用加长型的、加宽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的不可以,你这不是重力影响是结构问题😅

补充内容 (2023-5-3 11:20):

谢谢指导,目前是有两个滑块,但是还会出现垂头的情况,准备加大滑轨试一下

网友:
如果是俩滑块的话  建议一个滑块直连   一个滑块铰链可调节。这样在不占用竖直空间的情况下可调节悬臂水平度。

网友:
增加滑块的数量,然后加一个三角形的连接件固定一下没啥问题

网友:
增加一个自然力比臂的重力稍大的弹簧(与配重一个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目前是有两个滑块,但是还会出现垂头的情况,准备加大滑轨试一下

俩个应是这种,这种不会垂头只是会摆!加四个既不垂也不会摆,你是结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