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固定设计求助

楼主(2023-05-03):
请问各位大侠这张图的轴承固定方式合理吗,毕业设计参考之前别人做过的模型,轴向载荷很小可忽略不计,选用一对深沟球,有两个问题想求助下

1.右边端盖需要延长压紧轴承外圈吗?

2.左边划圈那里没看明白是个什么东西,猜测是一个盖子通过孔用卡簧定位吗,?是不是应该也换成端盖压紧外圈好一点

轴承固定

轴承固定

网友A:
右边要顶到轴承边,左边的话看看你左面后面的部位有没有密封了  假如左面已经有密封那这个盖和槽都可以不要,要是没有密封的话留个盖,把密封加上就行了。其他的话,中间的隔套改小,把中间卡簧槽去掉,隔套内径和轴外径配合,然后直接去顶轴承。当然中间就这样不改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要顶到轴承边,左边的话看看你左面后面的部位有没有密封了  假如左面已经有密封那这个盖和槽都可以不要 ...

谢谢,意思是左边轴承只靠轴肩定位就可以,外圈不用再另外压紧了对吗。现在隔套和压盖都压的轴承外圈,是因为我觉得压内圈的话对滚动会不会有磨损,因为还是学生都是书上理论的东西,想了解下实际应用怎样设计的更合理

网友:
我都是这样搞的-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WeChat%20Files/503e7423286b40eb7655166660525df.p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 ...

图片看不到阿兄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片看不到阿兄弟。。

打开链接也看不见吗,直接搜索那一段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链接也看不见吗,直接搜索那一段地址

这个应该是本地硬盘的地址,别人看不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意思是左边轴承只靠轴肩定位就可以,外圈不用再另外压紧了对吗。现在隔套和压盖都压的轴承外圈,是 ...

内圈外圈都行,但是一般一边有一个定位就可以了,压外环的话中间那部分的卡簧也可以不要,然后压外圈的话径向要有定位,你图上这个隔套这么放会往下掉,和箱体接触。另外考虑转速大小,转速大的话温升会导致隔套、端盖尺寸膨胀。出现卡死的情况,最好在一边加上波形垫片。

网友C:
感觉这个是找错图,,,,轴径键槽都开到压盖孔内了。。。左边的问号部位应该是个带腰孔的定位套吧。轴承内外径都一样,好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是找错图,,,,轴径键槽都开到压盖孔内了。。。左边的问号部位应该是个带腰孔的定位套吧。轴承内 ...

键槽位置没改好是错的可以忽略。。轴承装配的话想靠公差控制内孔过盈、外圈间隙,实际中这种会很难装吗?左边准备不要那个套了感觉会很难拆装,打算加个孔卡簧或端盖这样子。老师给的参考文件估计就是有错的想让我们自己研究改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