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受弯矩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3-05-03):
如图,在这个丝杠提升机构里,丝杠是不是也会受到弯矩作用?该怎么避免,求解决方案

网友A:
立柱抵千斤,你要考虑的是丝杆负载,

网友:
你这个只要安装没问题,受的侧向力的是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柱抵千斤,你要考虑的是丝杆负载,

丝杆的轴向负载已经计算好了,就是担心会不会有一部分弯矩传递到丝杠上来

网友:
理论情况下,这个结构刚性足够时丝杠丝杠不会承受弯矩,实际情况下,直线导轨间隙,加工安装精度等限制下,会受到一定的弯矩,选丝杆的时候直径适当大一点就好了,另外如果是快速启停往复的话,要考虑下螺母的预紧

网友:
控制导轨间隙小于丝杆的间隙, 一旦产生侧向力,使承受力在导轨上;

如果上面不容易控制,电机与丝杆 给一定程度的柔性连接,一旦产生侧向力,使承受力在导轨上;

网友:
建议滑块垂直距离加大,对滑块和丝杆都有好处。

网友:
计算方式 把整个受力简图 画好,根据导轨的精度等级计算出导轨间隙。

可以在运到最高点可以计算出 弯矩。

同时根据最大线速度 计算出 失稳(失稳跟高度 固定方式和丝杆直径有关)

采取一下方法:

第一 用更粗的丝杆即 加粗丝杆直径 加粗一等级

第二 丝杆螺母可以用加长型 增加丝杆螺母和丝杆接触面

第三 提高导轨精度等级 同时机架刚性和加工精度也要保证

网友:
你要把多少重告诉大家,用了多大的直线导轨,什么规格的丝杆

网友B:
如果没有那么高的精度要求,丝杠座与升降座之间的连接做成活连接,就可以消除可能产生的弯矩。

网友:
提升架那个丝杠座子做成铰接的

网友C:
絲桿螺母和負載連接留間隙,絲桿只承受Z向負載,不過會犧牲精度,看你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絲桿螺母和負載連接留間隙,絲桿只承受Z向負載,不過會犧牲精度,看你要求了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可不可以给张图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精度要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那么高的精度要求,丝杠座与升降座之间的连接做成活连接,就可以消除可能产生的弯矩。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可以提供图片参考一下吗

网友:
弯矩作用于导轨,丝杠不受弯矩

网友:
这个侧向力,弯矩都是直线导轨承受的,丝杠只是上下运动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杆的轴向负载已经计算好了,就是担心会不会有一部分弯矩传递到丝杠上来

你不是有两个大立杠吗?丝杠的刚度要小很多很多,弯矩都作用在离杠上了。。只要你立杠侧向变形可以忽略,那么丝杠上的弯矩机可以忽略。

网友:
螺杆稳定性计算.xls (24.5 KB, 下载次数: 0) 阀杆改成螺杆,不影响结果。 屏幕截图 2023-05-12

网友:
丝杆受不受轴向力,取决你导轨安装面的加工精度

网友:
直线导轨受力,丝杠不受力

网友:
该活的地方活该死的地方死,别跟机械犟

网友:
原理上,弯矩是滑块承受的,看下滑块的倾覆力矩
升降是靠丝杆传动,框架刚性够,不受弯矩。为了保险起见,丝杠轴做成调心的

网友(2024-05-19):
线轨受弯矩,丝杆不受力。必要时要加配重

网友:
理论上来说,承受弯矩的是两个直线导轨,而不是丝杠

网友:
第一,建议滑块拉大间距,丝杠弯矩基本不用考虑。
第二:如10楼所述
第三:长距离传动,丝杠要在中间加支撑。丝母运动到支撑位置时,要自动撑开支撑。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