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齿轮和同一个齿条啮合,问题求助。

楼主(2023-05-03):
  这个机构大部分也清楚,就是三级伸缩叉上的机构。由于最下面要实现长距离的伸缩,所以齿轮齿条机构是最优选择。但是我在设计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请教大家,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该怎么改?
  问题是:左上第一个齿轮和齿条啮合的很好,中间下面的齿轮和左上第一个齿轮啮合的也很好,右上最后一个齿轮和中间下面的齿轮啮合的也很好。但是右上最后一个齿轮和齿条啮合就出现了错牙现象。

  领导说不让我换齿轮,也不让我增加外围空间。请问我该怎么改?
  如果不考虑领导的要求,又要怎么改啊?
  齿轮齿条模数都是2.0的,齿轮的齿数都是一样的24齿。其他参数都是平常参数。齿条的一个齿的角度是40°。齿轮的角是多少我不太确定可能是20°吧,当时在米思米上选择的默认值我现在记不清了。

下面是图,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网友:
这样能动么?

网友(点评):
动是可以动 现在这种方式不合理

网友:
保证中心距+浮动调整

网友:
给一个参考

网友A:
首先,两个紫色齿轮的中心距要是齿条齿间距的倍数。
其次,两个紫色齿轮中心与驱动齿轮中心连线的夹角,需要是驱动齿轮相邻两齿夹角的整数倍。
个人浅见,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一个齿轮 车内孔装上单向轴承就行

这是仓库取料机构 ,好像要倍数机构必须在左右中间增加  奇数个齿轮才行啊 增加行程  是左右齿轮   中间齿轮必需要和左右

网友:
典型的闭环嘛,不行的

楼主:
感谢,大半夜的还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两个紫色齿轮的中心距要是齿条齿间距的倍数。
其次,两个紫色齿轮中心与驱动齿轮中心连线的夹角,需 ...

看起来似乎有点道理。谢谢你的帮助。昨天被这个搞得头都大了。

网友C:
这样根本不能传动的好吧。。。。。。楼主基础太弱了吧,还有你领导,这样的图都没看出点问题,怎么混上领导的。

网友:
过约束了

网友D:
这么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E:
红色齿轮固定位置,蓝色齿轮做成可调位置的行不行

网友:
说过约束的人是似懂非懂呢。
极限情况下,两个紫色齿轮聚拢为一体,不就是普通结构了吗?
两个齿轮向外扩张是一个具有离散解的过程,满足我说的那两个条件,就可以。

网友:
这动不了啊   上面齿轮转动的时候一个左 一个右,打架了

wrn
能转的,你画个草图,把每个轮转动方向标出来,一目了然

网友A:
|15766377718发表于 05-04 10:46这动不了啊   上面齿轮转动的时候一个左 一个右,打架了
唉,好好动动脑子吧。
两个齿轮是等价物体,转动方向是一样的。
看了那么多回复又是过约束又是转不动,我有点明白为什么机械人拿不到高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三级伸缩叉里最常见的机构啊。还必须要这样才行,不然行程就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色齿轮固定位置,蓝色齿轮做成可调位置的行不行

啮合时会出现问题,而且增加了不确定因素。还是尽量不要这样子吧。

楼主:
好了好了。谢谢大家的参与。事情已经解决了。主要有两个条件需要同时满足
1.最上面的两个齿轮的中心距要是齿条的两个齿间距的倍数。
2.必须是大小不一样的齿轮才可以。我图上的是大小一样的齿轮。
  哎。。。。。。原来的设计就是大小不一样的齿轮,结果被另一个大师建议一下,改的干涉了。不过那个大师的水平真不错。公司里的大部分事情都搞定了。这就是所谓的圣人千虑,必有一失吧。

网友:
3楼说的对

网友:
这个东西有点像行星齿轮,外卖的齿条看成外壳,中间齿轮看成太阳轮,然后你可以参照着去算一下,匹不匹配得上了

网友:
搞个3D图,试试

网友E:
你的齿轮齿条按设计手册计算的中心距安装后间隙大吗?我之前设计过一个斜齿的齿轮齿条,按计算的中心距安装后反向间隙很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了好了。谢谢大家的参与。事情已经解决了。主要有两个条件需要同时满足
1.最上面的两个齿轮的中心距要是 ...

我刚用了三个Z/20 M/2的能对上齿诶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齿轮齿条按设计手册计算的中心距安装后间隙大吗?我之前设计过一个斜齿的齿轮齿条,按计算的中心距安装 ...

间隙很大的。确实有间隙。但是看人家的减速机,好像就没有什么间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刚用了三个Z/20 M/2的能对上齿诶

截图发一下看看。我是左右都对不上。你可能间距不在140-150之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截图发一下看看。我是左右都对不上。你可能间距不在140-150之间吧。

是的,间距没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好好动动脑子吧。
两个齿轮是等价物体,转动方向是一样的。
看了那么多回复又是过约束又是转不动,我有 ...

哈哈,一针见血。这里面菜逼太多,不经思考张嘴就来。。。

网友:
这样设计的目的:消除反向间隙 1.紫色一个是主动轮一个是从动轮    从动轮设计偏心套    2.装配时先装主动轮装时把齿条靠左侧,再装驱动轮靠主动轮左侧,最后装从动轮通过偏心套调节靠齿条右侧又要配合主驱动轮右侧,3.向右侧运动时使用的是主动轮,向左侧运动时使用从动轮 4.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双电机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根本不能传动的好吧。。。。。。楼主基础太弱了吧,还有你领导,这样的图都没看出点问题,怎么混上领导 ...

可以传动的吧,中望cad上怎么设计齿轮啊, 牙齿都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截图发一下看看。我是左右都对不上。你可能间距不在140-150之间吧。

早上写的条件有误,时间长了记错了。
实际应满足的几何条件:
2Z2+n1+n4-n2-n3=n,其中n为整周节。
夹角x:
x(z1+z2)/2Π+(z1+z2)sin(x/2)/Π+z2=n,其中n为整周节。

其中由x值算出的n越接近整数,啮合越好,也就是间隙越小,当然得满足上面2齿轮不干涉,下面齿轮不接触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