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什么情况下需要配减速机?

楼主(2023-05-04):
电机是运动机械的最常用动力源,今天分享什么情况下电机需要配减速机。

1、减速机可以实现低速大扭矩。

有些场合需要的转速比较小,但是扭矩又比较大,如果将电机速度控制很低,有些电机低转速运行不是最好的,特别是步进电机。我们可以选用减速机来解决问题,减速机的作用就是降低速度,增大输出扭矩。

步进电机的速度扭矩曲线图

举个例子,步进电机转速一般选择每分钟300~600转,实际只需要转速每分钟不到100转,扭矩需要大一些, 如果用步进电机直接连接的话,转速就比较低,步进电机低速性又不太好,这种情况下可以加个减速比为5的减速机,这样电机按每分钟500转运行,而减速机输出转速就是每分钟100转,这样既满足低速运行的要求,也保证了足够的扭矩输出。

2、速度满足要求的情况下用减速机更加有性价比。

有些时候电机速度满足要求但扭矩要求较大的场合,方法一可以选择功率更加大的电机。不过这种方法性价比不一定最高,功率越大的电机价格相对越高。方法二是选用减速机。如果选用减速机,能满足运行速度的要求,又能增大输出的扭矩,还能节省成本和空间,选用减速的的优势就很明显了。

3、选用减速机对电机有一定的作用。

由于增加了减速机,负载直接作用的是在减速机上,电机所承受的力会小很多(1/减速比),这样对电机就起到了保护的作用。特别是在过载的情况下,没有减速机时负载对电机的损害是比较大的。

超负荷的情况下可能对机构造成损坏,如果只是减速机损坏了,那么更换减速机的性价比更高。电机与负载直接链接如果出现超负荷的情况,很容易损坏电机,更换电机的成本相对是比较高的,如果是更换减速机费用会相对低很多。

选择减速机时,一般可以电机型号找到相匹配的减速机型号,然后再根据转速、扭矩、减速比、安装方式及安装尺寸等相关参数在选择合适的减速机。

另外减速机也有高精度和普通精度之分,减速机精度越高价格越高。普通减速机可能就几百元搞定了,精密减速机则要上千元。所以还是根据需要进行选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ง •̀_•́)ง
大扭矩的电机体积很大,
用减速器可以节约空间!

为什么你的回复界面这么浮夸?

网友B:
(ง •̀_•́)ง
大扭矩的电机体积很大,
用减速器可以节约空间!

网友:
谢谢讲解,原来以为只是降速

网友:
为什么节省空间?

网友:
节省空间明显不可能

网友:
这是减速机的基础作用,真正要选的时候,选择的关键依据是什么都没有体现。期待楼主出个第二集

网友:
         增加扭矩!

网友:
低速,大转矩,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ง •̀_•́)ง
大扭矩的电机体积很大,
用减速器可以节约空间!
学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的回复界面这么浮夸?

(๑•̀ㅂ•́)و✧
不要介意这些华而不实的

表象~~~~~~···

网友:
高转速底惯量时候

网友:
增加扭矩!空间小

网友(2023-06-27):
为加大力矩。
减速,加力矩。

网友(2024-10-05):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25-04-30):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