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公式看不懂

楼主(2023-05-04):
JL = 4分之1* M * D 平方 / / R1 平方
搞不懂这里公式中的4分之1是怎么得来的。本人是菜鸟,有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吗,万分感激

网友A:
半径跟直径关系
平方就是1/4了

网友B:
虽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一眼1/4是D/2的平方也就是半径R^2换成了直径(D/2)^2所以有个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径跟直径关系
平方就是1/4了

已知:负载重量M=50kg,同步皮带轮直径D=120mm,减速比R1=10,R2=2,负载与机器摩擦系数μ=0.6,负载最大转速30m/min,负载从静止到最大速度的加速时间200ms,忽略每个输送机皮带轮的重量,驱动这样的负载需要多少功率的电机?

50 * 144/4/100 = 18 kg.cm2

就是不明白这个4是怎么来的。50是负载,144是D的平方,100是R1的平方,这个4弄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一眼1/4是D/2的平方也就是半径R^2换成了直径(D/2)^2所以有个1/4

计算换算到电机轴的负载惯量公式,弄不懂一个数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知:负载重量M=50kg,同步皮带轮直径D=120mm,减速比R1=10,R2=2,负载与机器摩擦系数μ=0.6,负载最大 ...

力矩是力和力臂的乘积,力臂是半径,不是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矩是力和力臂的乘积,力臂是半径,不是直径

不是很理解,你们选用伺服电机时怎么去计算所需负载惯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很理解,你们选用伺服电机时怎么去计算所需负载惯量的?

那你查下伺服电机生产厂家提供的伺服电机资料,一般会有这个的

网友:
额,出现个新新手,,,努力吧,孩纸。。。。。

网友C:
打个比方,普通圆的面积 S=π*r2=π*D2/4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知:负载重量M=50kg,同步皮带轮直径D=120mm,减速比R1=10,R2=2,负载与机器摩擦系数μ=0.6,负载最大 ...

看下转动惯量的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下转动惯量的公式

就是看了公式有一个常数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个比方,普通圆的面积 S=π*r2=π*D2/4

还是不是很懂,是不是相当于负载*D的平方/平方?

网友(点评):
r2=D2/4

网友(点评):
r*r=D*D/4

网友:
赶快去补下转动惯量这块知识吧,查查资料看下转动惯量计算公式怎么推导的

网友:
这几天看看帖子给我看懵了,现在机械行业已经没落大这地步了吗?
R2=(D/2)2=D2/4    这都不懂

补充内容 (2023-5-12 13:51):
平方怎么显示不正常,应该是R平方=(D/2)平方=D平方/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