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电路来控制一个电磁阀气缸的延时启动和“延时”停止

楼主(2023-05-04):
首先是解释说明一下场景
1,光纤去感应物料,给时间继电器信号
2,时间继电器     延时启动    计时--->目的是确保物料移动到位,不再移动
3,倒计时结束后,  电磁阀得电,使得气缸顶出到底,需要“得电”“一定的时长”,以确保气缸伸出到位
4,气缸经过“一定的时长”的伸出到位后,电磁阀失电,结束一次运行
5,等待下一次光纤放大器的信号
补充一句,气缸是普通的气缸,伸出缩回都是要通气的那种

求助的是2部分,一个是德力西JSS48A时间继电器的型号说明
另一个是,上面那个场景的电路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说明书直接找官网的电话打一个要一下,这电路很简单,自己先试试呗

网友:
给气缸装个排气节流阀,延长缩回时间不就好了。

网友:
你这个需求,淘宝或者咸鱼100元之内,卖家全给你搞定了。

网友:
(๑•̀ㅂ•́)و✧
用循环延时就可以了!

网友:
太浪费了,选普通的定时器就可以搞定。气缸带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