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 产品,单向滑动 套

楼主(2023-05-04):
各位高手请帮我寻找这种产品:

1、金属套 套在精轧杆 外,套中机构保证 该套只能在 精轧杆上轴线方向单向运动,反向运动时锁止。
2、像下图这种 钢筋锁具,内环是分瓣 锥片。但我想找的是和精轧杆 配合使用的。

3、正常情况只能单向滑动,反向锁住,但有 按钮或机构,按下后,可双向滑动。

哪个行业有没有这种成熟产品,不需要再设计开发的,求推荐。

网友:
这玩意可以用棘爪吗?

网友:
lz搞这个是什么目的?

是连接加长钢筋,还是在钢筋上搭架子?

楼主:
滑动套,只能在光杆 上单向滑动。 结构形式可以是这种 分瓣锥片的,这个套向上滑动时,可自由运动,但向下运动时,中间夹片夹紧。   或是其他形式。
目前是想能实现此功能的成熟产品,配合光杆使用的。
求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滑动套,只能在光杆 上单向滑动。 结构形式可以是这种 分瓣锥片的,这个套向上滑动时,可自由运动,但 ...

排线器

网友:
旋转方向,可以单向运动的 是 超越离合器,能实现直线运动单方向的,还真不知道 有啥现成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