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
来一碗小仙女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23-05-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种结构不合理,辊子两端筋板放在辊筒内部焊,好加工。

网友:
1.这公差和粗糙度都也太大了吧;
2.怎么右边轴端还加个卡簧槽?用卡簧槽来这样定位也太少见 了。

网友A:
左边开放键槽不合理,去查下手册,开放键槽只适合在轴末端

网友:
这是做什么用的?
来一碗小仙女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边开放键槽不合理,去查下手册,开放键槽只适合在轴末端

我好奇为何使用双键槽
来一碗小仙女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怎么样的锁紧套? 不是 胀套?
来一碗小仙女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轴的端面最好向里凹点,然后焊接在凹处的位置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