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命名及材料明细表统计问题请教

楼主(2023-05-05):
目前新公司用proe画三维,模型里面没有任何参数,设计时零件命名没有规则,设计完成后需要统计机加件,钣金件,塑料件,外购件,型材,传动件等数量,然后向bom专员申请料号,料号申请完成后用excel编辑材料明细表。再对照明细表将三维模型按照料号命名,最后导出到cad出工程图。

我觉得这种方式工作效率不高,并且很多步骤都是需要手动输入的数据。出错率高。

我的想法是设计一套图号编码规则(图号编码规则不影响ERP系统的料号,只不过材料明细表比之前多一项“图号”),按照机型,一二三级部件,流水号等方式命名,再加上类型区分以及版本(比如:RD-0100-01A-01:RD为机型,0100为一级部件,01为一级部件的零件流水号,A为机加件,01为第一版)。

在设计过程中在模型里新建零件名称,材料,图号,重量,表面处理,零件类别等参数。模型设计完成后用proe导材料明细表(料号栏暂时留空,图纸下发时材料明细表交bom专员录系统),如果建模过程中有些参数忘记填写了此时应该补上。等材料明细表统计完成后对照明细表直接用proe出工程图,不要导出到cad出工程图,图纸完成后导出pdf存档,再导一份dwg(字体可能会乱码,线型不会显示线宽,暂时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和stp格式备用。

请问大家在设计中都是怎么处理图纸命名以及图纸管理的,材料明细表是用软件生成还是用excel表格编辑呢?

网友:
你们公司的bom专员居然不负责管理bom表

网友:
PROE中可以直接生成明细表的

网友:
命名规制与你的想法一致

网友:
别折腾了,吃力不讨好。除非你是老板,再好的东西在别人眼里都是一坨答辩,别人都已经习惯了,你让别人按你的改,骂不死你。

网友(点评):
不折腾,只有自己去适应公司。

网友:
如果是很熟练的话,这个做起来应该没啥难度,因为真搞起来后续肯定还会有好多问题。但是不熟练proe不建议这么搞,proe这个工程图感觉真的难搞,solid我自己就能简单做出来,proe真的好难搞,相当于写代码。真做的话可以去野火论坛找找模板,陈老师的工程图转出来之后在cad里面不会变形的。

网友:
ab-jj-001-001A,ab机型,jj机加件,001部件号,001流水号,A版本号

楼主:
|Ag4587788发表于 05-05 08:41 本帖最后由 Ag4587788 于 2023-5-5 08:44 编辑

如果是很熟练的话,这个做起来应该没啥难度,因为真搞起来后续肯定还会有好多问题。但是不熟练proe不建议这么搞,proe这个工程图感觉真的难搞,solid我自己就能简单做出来,proe真的好难搞,相当于写代码。真做的话可以去野火论坛找找模板,陈老师的工程图转出来之后在cad里面不会变形的。
工程图直接转pdf保证完全一样,转cad的暂时还没解决。proe工程图确实没有solidworks方便,我用proe出图只有solidworks的70%左右。

网友:
没办法,proE的工程图就那样,抄作业都不会。其他的还可以。

网友(点评):
不过现在creo的工程图已经好很多了,和sw很接近了,我觉得它那个标注距离尺寸需要按住ctr键有点扯淡,以前的proe都不需要,不知道为什么要改成这样。

网友A:
你说的这些用sw真的简单多了,直接一下全给你生成出来。可惜是pro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些用sw真的简单多了,直接一下全给你生成出来。可惜是proe

proe也可以的,不过前期的配置工作量很大,最好能按照某种规则去命名,材料明细表才比较好统计出来。我一般是把零件(有图纸)和外购件(无图纸)按不同的命名方式编码,这样可以快速区分。一些焊接件如果是用装配体画的,下面不需要显示在明细表中的零件采用加后缀的方式区别需要显示的零件。

网友:
我们系统可以自动生成图号、物料编码,可以自动提取图纸里面的属性参数生成BOM,您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详细了解,手机号:13768410117,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