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度浓硝酸 机械密封材料

楼主(2023-05-05):
顶搅拌,湿封,

物料是浓硝酸加热到90度。

问,

密封动静环什么材料合适?

接液金属件什么材料合适?

物料接触的橡胶件什么材料合适?

网友:
盐酸、硫酸接触的比较多, 按照我以往的经验;橡胶件可以用FFKM(全氟醚),颗粒我觉得3M的杜邦都可以买回来做一下测试,90度的情况下FKM估计悬,你这成本一下子上去了,金属就要从成本考虑了整个炉子你不可能都用很好的耐腐蚀性,如果不涉及析出,考虑到寿命,计算厚度、这个金属可以从316或者316L往上测试寿命;这个没有这方面经验

网友:
考虑使用陶瓷类的材料密封,陶瓷种类很多,氮化硅、碳化硅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