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与电动机有没有区别?

楼主(2023-05-05):
电机与电动机一字之差却有很大的差别,今天就看看这两者之间的一些差别,进一步的区分两者的差异之处。

什么是电机

电机(英文:Electric machinery,俗称“马达”)是指依据电磁感应定律实现电能转换或传递的一种电磁装置。

电机在电路中是用字母M(旧标准用D)表示,它的主要作用是产生驱动转矩,作为用电器或各种机械的动力源,发电机在电路中用字母G表示,它的主要作用是利用电能转化为机械能。

一、电机划分与分类

1.按工作电源种类划分:可分为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

2.按结构和工作原理可划分:可分为直流电动机、异步电动机、同步电动机。

3.按启动与运行方式可划分:电容起动式单相异步电动机、电容运转式单相异步电动机、电容起动运转式单相异步电动机和分相式单相异步电动机。

4.按用途可划分:驱动用电动机和控制用电动机。

5.按转子的结构可划分:笼型感应电动机(旧标准称为鼠笼型异步电动机)和绕线转子感应电动机(旧标准称为绕线型异步电动机)。公众号《机械工程文萃》,工程师的加油站!

6.按运转速度可划分:高速电动机、低速电动机、恒速电动机、调速电动机。低速电动机又分为齿轮减速电动机、电磁减速电动机、力矩电动机和爪极同步电动机等。

二、什么是电动机

电动机(Motor)是把电能转换成机械能的一种设备。它是利用通电线圈(也就是定子绕组)产生旋转磁场并作用于转子(如鼠笼式闭合铝框)形成磁电动力旋转扭矩。电动机按使用电源不同分为直流电动机和交流电动机,电力系统中的电动机大部分是交流电机,可以是同步电机或者是异步电机(电机定子磁场转速与转子旋转转速不保持同步速)。电动机主要由定子与转子组成,通电导线在磁场中受力运动的方向跟电流方向和磁感线(磁场方向)方向有关。电动机工作原理是磁场对电流受力的作用,使电动机转动。

三、电动机基本结构

1.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结构,由定子、转子和其它附件组成。

2.直流电动机采用八角形全叠片结构,串励绕组,适用于需要正、反转的自动控制技术中。根据用户需要也可以制成带串励绕组。中心高100~280mm的电动机无补偿绕组,但中心高250mm、280mm的电动机根据具体情况和需要可以制成带补偿绕组,中心高315~450mm的电动机带有补偿绕组。中心高500~710mm的电动机外形安装尺寸及技术要求均符合IEC国际标准,电机的机械尺寸公差符合ISO国际标准。

电机与电动机有没有区别?

电机包括电动机和发电机。是发电机和电动机的总称,两者概念上是有区别的。电动机只是电机运行方式的一种,只是电机运行在电动模式下,就是将电能转换成了其它形式的能量;电机另外一种运行方式就是发电机,这时候运行在发电的模式下,将其它形式的能量转换为电能。但是,某些电机如同步电机一般较多用作发电机,但也可直接作为电动机使用。异步电机更多的用于电动机,但是,经过增加简单的外围元件,也可作为发电机使用。

网友:
这样跟师傅抬杠,师傅不敲你两扳手吗

网友:
电机包括:电动机和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