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配合角度活动范围超过180度怎么解决?

楼主(2023-05-05):
比如六轴机械臂,J4轴摆动范围为加减190度,
我输入最大值190度,最小值输入负190度,
软件会自动把负190度改成为170度,这怎么解决?

网友:
0~360°

网友A:
要不在同一个关节弄两个同样的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在同一个关节弄两个同样的臂?

然后可以用配置分别展示

楼主:
大神怎么设置呀?软件不能识别负值角度

楼主:
|shentu发表于 05-05 17:48

我要在正负值范围内活动,你设置试试

网友:
±190=380°>360°,这是闲着了吧

网友: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楼主:
|冷月梧桐发表于 05-05 22:01±190=380°>360°,这是闲着了吧
现实中是没问题,软件只能在360度范围内?

网友(点评):
你找个操场,跑一圈半和跑两圈半,你停的位置是一样吗?

网友:
最大不就360吗?±190超了

楼主:
|海边街道发表于 05-06 08:10最大不就360吗?±190超了
为啥360?正反方向转明显可以>360,软件怎么不支持?

网友(点评):
你跟我们说,我们是能给公司发指令让它听你的是怎么的。真的,你杠就你对,但是问题没解决,这边建议你换软件,谁行就换谁。相信我,这种违反数学常识的行为是没有软件支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360?正反方向转明显可以>360,软件怎么不支持?

超过360,软件走路就別腿了,做成动画吧,用两个马达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