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 面对面安装问题

楼主(2023-05-05):
最近在做芯片半导体相关的CMP设备,晶圆抛光头,抛光盘直径120mm,悬臂安装,轴向载荷最大100N,单向受力,最高转速120r/min。示意图
市面产品有背对背安装的,也有面对面安装的,按照经典理论
1、背对背DB安装时,载荷作用中心处于轴承中心线之外;力作用点跨距较大,故悬臂端刚性较大,当轴受热伸长时,轴承游隙增大,轴承不会卡死破坏;
2、面对面DF安装时,载荷作用中心处于轴承中心线之内;结构简单、拆装方便,当轴受热伸长时,轴承游隙减小,容易造成轴承卡死
目前采用面对面安装设计,主要出发点体积小,结构简单。
主要疑问点
1. 轴承的游隙怎么解决? 样品设计中采用718系列薄壁轴承,对预紧力比较敏感,很容易松垮或者压死,准备改进采用螺纹端盖压紧。但是还有一个发热造成的卡死问题,产品均采用316不锈钢,热膨胀系数大,工作中环境温度18-20℃,抛光头下面抛光盘有冷却水道,在目前转速和环境温度下,对轴承的发热拿捏不准。
市面的产品轴承采用7000系列,体积比较大,没有游隙调整。
2.轴承的径向额定动载荷11800N,轴向载荷按1/10取,远小于工况100N,能否采用深沟球轴承???或者采用一个角接触轴承,一个深沟球轴承。

楼主:
图挂了,看这里

网友:
怕发热轴承卡死,可以提前对轴进行预拉

网友:
与其在这里纠结,不如联系各大轴承厂家技术工程师,在那里能得到更专业的回答

网友A:
这点轴向载荷感觉不如选个好点的深沟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轴向载荷感觉不如选个好点的深沟球

轴承都是国际大牌子,我最近改了,用一个角接触和一个深沟球组合使用。马上进行实验了。

网友:
空间够的话可以用一对DB角接触+推力球+推力球+深沟球组合成轴承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