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两块亚克力用什么胶水?

楼主(2023-05-06):
两块后续能拆卸的亚克力(不打孔!)就是又让他粘又能拆

网友:
玻璃胶,粘厚点,要拆的时候用美工刀片插进去就能割开。

网友:
加工卡槽

网友:
o(*≧▽≦)ツ:;:

要求不高,可以用热熔胶

网友:
UV胶固定,拆的时候上解胶剂。
不过还是要看强度要求,不高的话502、玻璃胶都可以拿小刀撬开就行

网友:
低温热熔胶可以一试

网友:
应该是升级后的氯仿

网友:
亚克力胶

网友(2023-06-08):
用冷焊胶

网友:
我们用的都是502

网友:
透明的亚克力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