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轮转向真的能一举两得?是不是鸡肋配置?

楼主(2023-05-06):
后轮转向能让一辆“大车”,开出“小车”的感觉吗?是不是鸡肋配置?有没有缺点呢?

主动式后轮转向在低速行驶时后轮会和前轮反向转动,对于提升长轴距的大车的低速灵活性的确是有不错的效果。一般5°的后轮转向角度辅助,可以优化出超过1米的最小转弯直径。

但是对于提升中高速时的操稳性,就要另当别论了,因为决定改善中高速的操控信心感的因素,不是后轮转向的角度极限值,而是响应的速度和响应平顺性,所以后轮转向对于中高速操控的改善主要取决于软件调校。

比如上汽奥迪A7L,能够实现的最大方向盘转角是±5°,而智己L7最大实现±6°;但是L7的中高速操控,在后轴的响应方面显然比不上A7L,在超过120kph-180kph的弯道里,智己L7的后轴响应跟前轴会有些失去联系,也就是说,L7在后轴AKC的调校,没有考虑到非常极限的工况。当然智己L7和A7L的后轮转向水平,都是属于一个高水准了,毕竟还有个别的品牌的调校水平更次,后轮转向功能大都成了拿来宣传的噱头。

下面再来说说后轮转向的缺点。刚才说到了,后轮转向功能对于调校的水平要求更高,这就是它的第一个缺点,当然这也可以说是对于车企的难点。

另外,后轮转向对内部的零部件精度要求很高,这种要求,跟悬架件的公差带要求不是一个量级的。因此后轮转向功能的制造成本高。

最后,后轮转向对出厂的四轮定位参数要求非常高。静态的四轮定位,是以后轴为基准,待后轴参数正确且左右基本对称了,然后去调节前轴。而有了后轮转向功能,后轴出厂四轮定位调节之后,后转向电机识别的零位变了,就可能存在一些bug,使得误认为调整前是零位,然后电机使得恢复调整前的状态。因此一般产线末端,会增加一个四轮定位中的清零操作,增加传统车辆的工序。如果省去了,会有出厂跑偏的现象。

所以后轮转向功能算不上是鸡肋,毕竟对于大车来说,在市区掉头、挪车也是需要面临的问题,但是对于高速操稳性来说,就需要看各个厂家的调校水平了。

网友A:
四轮定位怎么搞?
高速行驶中稍微动一下我都有可能去见我太爷

网友(2024-04-11):
引用 网友A:
四轮定位怎么搞?
高速行驶中稍微动一下我都有可能去见我太爷

你指的是后轮转向?

网友(2024-11-12):
引用 网友A:
四轮定位怎么搞?
高速行驶中稍微动一下我都有可能去见我太爷

作者不是提到了吗,厂家组装最后一道工序会设置一个清零点,就好像恢复出厂设置一样,你去做四轮定位,先清零,就能校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