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设备脚杯螺纹规格选型的问题

楼主(2023-05-06):
一台设备总重约2吨,1吨=1000Kg;设备底座长约3米,宽约2米,底座专门焊接20mm钢板,打算用六个脚杯。 本人考虑 脚杯的盘径要大,看怡合达上脚杯的盘径小,去淘宝选了一款盘径150mm(附图 不锈钢材质)。 厂家跟我说,设备的重量是由 脚杯的螺纹和螺母 承受,单个M20脚杯螺杆能承受静负载1.5吨,单个M24约1.8吨,单个M30约2吨,本人选用了M20,厂家说 六个 没有问题。     本人有两个疑问,1. 按照脚杯数量×0.75×单个承重这种选择脚杯方式,螺杆的规格其实是选不出来的,但本人觉得螺纹才是决定承重的,像请教大家是怎么处理的。我看到有一款相近重量的设备,脚杯螺杆用了M36,有些担心M20选小了。  2.不锈钢材质和碳钢材质的脚杯 在重型设备上是否有明显区别。

网友:
你不能考虑六个均分重量,你要考虑设备偏沉的时候单边受力最少是几个撑脚去均分。

网友:
6个脚肯定不可能受力均匀。

网友A:
如果机器有较大震动或者运动速度较快,建议不要采用这种脚杯,那条杆很单薄。用那种机床重型脚杯

网友:
看了又看不懂,不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B:
你的设备是静止不动的还是?
这个杯型地脚只适用于静止不动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机器有较大震动或者运动速度较快,建议不要采用这种脚杯,那条杆很单薄。用那种机床重型脚杯

设备震动很小,速度也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设备是静止不动的还是?
这个杯型地脚只适用于静止不动的设备

设备静止的,震动很小,所以就没考虑 打膨胀丝固定

网友:
如果按最低3个脚杯算,理想状态下,单个脚杯承受700kg,算重载,安全系数取2倍,选脚杯承载应当在1400kg以上。如果只有轴向力那你选的没问题。我是觉得应当在考虑下,当单个脚杯受到弯曲应力时,脚杯的底盘和螺杆连接处或附近是否能承受住弯曲应力,有可能是我想多了。

楼主:
|w874868012发表于 05-06 22:21如果按最低3个脚杯算,理想状态下,单个脚杯承受700kg,算重载,安全系数取2倍,选脚杯承载应当在1400kg以上。如果只有轴向力那你选的没问题。我是觉得应当在考虑下,当单个脚杯受到弯曲应力时,脚杯的底盘和螺杆连接处或附近是否能承受住弯曲应力,有可能是我想多了。
脚杯选型考虑弯曲应力这点,以前还真没关注过

网友C:
1. 按照脚杯数量×0.75×单个承重这种选择脚杯方式,螺杆的规格其实是选不出来的,但本人觉得螺纹才是决定承重的,像请教大家是怎么处理的。我看到有一款相近重量的设备,脚杯螺杆用了M36,有些担心M20选小了。
1)你可以看紧固件,螺栓的强度来分析,都是一样的——
2)另外你能保证水平?你能保证运输时有高低?你算安全系数是多少?脚杯又不贵,不细算的话选个承载能力强的,如果是批量产品,你先按三脚能承受2T计算,

2.不锈钢材质和碳钢材质的脚杯 在重型设备上是否有明显区别。
1)肯定有区别啊,不锈钢能和合金钢高碳钢比?不锈钢的螺栓4.8,6.8级吧,而且淘宝一堆304,A2-70的玩意,能被磁体吸附,简直离谱。
2)本质就是个紧固件,想不通就当上个M20,M36的4.8级,6.8级,8.8,10.8级的螺栓就理解了
3.刚看了其他人的回复,你不受交变应力,其实不用考虑那么多。你要是不放心,自己算负载,看紧固件的剪切强度,弄个安全系数。
其实好多的东西细想,都感觉自己设计的貌似有点问题,毕竟都是经验,没细算

网友(点评):
M36,现场大大小小的设备很多,我没看到过这么大的脚杯螺杆,感觉这不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按照脚杯数量×0.75×单个承重这种选择脚杯方式,螺杆的规格其实是选不出来的,但本人觉得螺纹才是决定 ...

谢谢回复,很有用。  以前做的设备没怎么重,选脚杯时也从不考虑 螺纹直径。  看着负载够用,盘径80~100mm就直接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按照脚杯数量×0.75×单个承重这种选择脚杯方式,螺杆的规格其实是选不出来的,但本人觉得螺纹才是决定 ...

您说的 最后一句确实 是常见的 (其实好多的东西细想,都感觉自己设计的貌似有点问题,毕竟都是经验,没细算),有些情况是不会算,有些是来不及算。为了保险,直接把尺寸、壁厚放大,或者规格选大一些。  比如说 设备常用的 铝型材机架、焊接机架,我很少见到有人会去 核算承载是否满足,当前选择的铝型材外形规格、截面,焊接方管的尺寸、壁厚,基本都是 靠经验定的;这点我专门去 看过别人用有限元分析的, 有一定参考价值,没有逼着自己去掌握这种方法,这是我知道唯一计算机架选用型材是否能满足的 计算方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 最后一句确实 是常见的 (其实好多的东西细想,都感觉自己设计的貌似有点问题,毕竟都是经验,没 ...

不做优化,不做大尺寸,大承载,一般都不用有限元。而且做有限元CAE建议用ansys,不要用sw自带的那种,出过几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