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

楼主(2023-05-06):
液压换向阀里面的容许背压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
盲猜一下,是不是靠弹簧力密封的?背压超过弹簧力就打开了。

网友:
容许背压就是背压压力不能超过这个容许背压,高了可能爆腔。

网友:
样本里有说明,T口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