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腰孔加工

楼主(2023-05-06):
机床:数控铣床,主轴BT50
材料:Q235,厚度11.5mm,长腰孔尺寸:30mm宽,总长220mm。

腰孔没有精度±0.2,光洁度3.2.
用什么加工工艺可以做到比较快。
能不能在90秒内完成。

网友A:
线割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割真方便

注意审题,90秒,穿丝时间都不够!

网友:
搞个刚性好一点的机床,先用搞个12的孔,自动换狠一点的刀,一刀搞出来

网友:
搞水切割吧,粗糙度不一定能达到,抛光下

网友:
原本有孔吗

网友:
激光切割

网友B:
可以的,打底孔暴力钻20,S1500F200,铣槽加精光,S3000F1500,
BT50主轴最少功率都是15KW,所以没问题,应该在1分15秒搞定,包括换刀,装夹,一次装两,90秒搞定,但要求刀好,冷却好,

网友(点评):
激光切割的活,要搞的这么复杂的嘛

网友C:
换快进给铣刀杆,螺旋铣加工,Q235材料软,转速和进给可以提高

网友:
下刀孔肯定要先打,不知道你工件是怎么装夹的,50的柄够大了,就看你舍不舍得用机床

网友:
楼上注意审题,用的就是数控铣床。要的是加工工艺。

网友:
数量多吗?是否可以分步加工?既然精度不高,粗糙了度6.3不行?又不是外观

网友:
动态铣削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打底孔暴力钻20,S1500F200,铣槽加精光,S3000F1500,
BT50主轴最少功率都是15KW,所以没问题,应 ...

谢谢!初步是这样排的,但心里没底,还有要求加工速度,会牺牲刀具寿命,这把铣刀的寿命会短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快进给铣刀杆,螺旋铣加工,Q235材料软,转速和进给可以提高

也考虑过这样加工,没有实际上机床加工测试。后续会试用这种工艺看效率。

网友:
水刀切吧

网友:
90秒机加工只能一刀过,不考虑变形吗?

网友:
要成本 低,直接激光切割出来

网友:
直接激光.2000W的激光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