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技术屌丝知道拉普拉斯变换的吗?

楼主(2023-05-08):
一直很好奇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怎么用,用在哪里。别人问我,我能忽悠一些,但是其实我自己并不理解。读书的时候学过,从头到尾没学懂,工作的时候偶尔接触到,但是也从来没真正使用,偶尔去看一下,猴子一样的,也没真正入门,更不用搞懂。。

环顾一下四周,反省很多人连拉不拉斯这个概念都没有。

现在中,能把这些东西理解到60的人,收入不会差吧。。我们机械屌丝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就会跟着老师傅依葫芦画瓢,和小猩猩学大猩猩选石头砸坚果没什么区别,然后天天抱怨机械收入低,也不对着镜子照照自己什么样子。

屌丝和钱学森之间,就差一个拉普拉斯变换。

网友A:
这个真不懂,能搞明白的人都是真正的人才,到哪都得年薪百万起步,不过需要这种人才的企业也不是很多,99%的工程师一辈子也用不到

网友B:
我记得当时是在控制基础学的,用在一些系统的处理和信号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不懂,能搞明白的人都是真正的人才,到哪都得年薪百万起步,不过需要这种人才的企业也不是很多,99% ...

你如果真的做机械振动和冲击,应该是要遇到的,或者多多少少遇到,看你是不是打杂。

和傅立叶变换其实有些类似,但是傅立叶我能理解到三成到五成,而拉普拉斯变化带上了复数实部虚部和自然对数,三角函数,理解起来就太抽象了,怎么都搞不懂什么阶跃信号,什么线性信号是怎么变换出来了,空间上z怎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当时是在控制基础学的,用在一些系统的处理和信号的处理

嗯,我就完全没学懂。老师懂不懂我不知道。

网友(点评):
中国的教材翻译得太烂,英文原版的会容易懂很多,特别是控制。考研的部分同学估计学懂了

网友C:
我听说过傅里叶变换,是不是更高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听说过傅里叶变换,是不是更高级一些?

嗯。

小时候还争那个枪最厉害。

网友:
先理解 齐次线性方程

在就要引入 时间t 函数

其余就要自己理解

网友D:
那玩意学电子基础里面就有讲到 要说用做民用设备基本用不上 只有专攻一个方向的才会去深入研究。现在的设计不会有空去研究的,性价比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玩意学电子基础里面就有讲到 要说用做民用设备基本用不上 只有专攻一个方向的才会去深入研究。现在的设计 ...

做机械的话,可以帮助你理解动力学,冲击和振动的。。我对傅里叶理解比较好,但是一到冲击,我就理解不好。。
另外,NVH也需要理解这个的,我因为理解不好,所以就很难理解什么实部大于0, 系统是不稳定的。。虚部如何如何什么的。。当然,我比这里的99%好很多,因为这里基本没人懂这些,我经常抱怨,中国没人做机械设计,而不是不需要这些,而是不需要机械设计。。

网友(2023-07-12):
chat这么说的,当然我不懂。
 在机械行业,拉普拉斯变换主要应用于系统动力学和控制工程领域。下面是一些具体的应用场景:
5 I9 H c3 J! R8 H' m h
系统建模和分析:通过将机械系统中的微分方程转换为复频率域中的代数方程,可以更容易地对系统进行建模和分析。例如,可以使用拉普拉斯变换来分析弹簧振子、阻尼器、传动系统等的动态特性。
4   }$ b5 H2 U
控制系统设计:拉普拉斯变换为控制系统设计提供了强大的工具。通过将控制系统的传递函数进行拉普拉斯变换,并对其进行频域分析和稳定性判断,可以设计出满足要求的控制器。这在机械系统的自动化和汽车工程等领域具有广泛应用。; v ]

振动和结构分析:在机械工程中,拉普拉斯变换可用于分析机械系统的振动响应和结构动力学。通过将系统的运动方程转换到频域中,可以更好地理解和预测振动现象,从而优化机械系统的设计和性能。
总的来说,拉普拉斯变换在机械工程中主要应用于系统动力学、控制系统设计和振动分析等方面,帮助工程师理解和解决机械系统的问题。
chat推荐书籍:
《Signals and Systems》 by Alan V. Oppenheim, Alan S. Willsky, with S. Hamid Nawab
这本书是信号与系统领域的经典教材,其中包括了对拉普拉斯变换的详细讲解和应用示例。

《Advanced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by Erwin Kreyszig
这本书是工程数学的权威教材,其中有一个独立章节专门介绍了拉普拉斯变换及其与微分方程、控制系统等的关系。
《Laplace Transforms》 by Murray R. Spiegel
这本书是Schaum's Outline Series中的一本教材,涵盖了拉普拉斯变换的定义、性质和运算规则,并提供了大量的例题和习题供读者练习。

《Introduction to Signal Processing》 by Sophocles J. Orfanidis
 E这本书非常适合作为入门级的信号处理教材,其中包括对拉普拉斯变换的基本概念和应用的介绍,并结合实际示例进行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