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计算

楼主(2023-05-08):
各位前辈好,目前我要做一个高精度短位移丝杆机构,用到的转矩大概在0.08N.m左右,但是精度要求要在0.01mm,速度为20mm/min
这方面应该看电机的哪些参数

网友A:
这扭矩和这精度,不适合用伺服电机去组装。
你这个需求,最适合的是直线电机。
直接按所需的行程和空间,选一款就足够了。

网友(点评):
能说说你的理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扭矩和这精度,不适合用伺服电机去组装。
你这个需求,最适合的是直线电机。
直接按所需的行程和空间, ...

我不是一个固定的速度和行程,写帖子里是最大速度和行程

网友:
找供应商吧

网友:
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