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普拉斯变换计算材料弹性模量的例子

楼主(2023-05-08):
在材料力学中,弹性模量是材料弹性性质的一种重要指标。拉普拉斯变换可以用于计算材料的弹性模量。

假设计算一个材料的弹性模量E。

运用弹性力学理论,设材料受到施加在上面的力F(x, t),产生的应变为ε(x, t)。根据弹性力学理论,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方程:ε(x, t) = (1/E) * σ(x, t)
其中,σ(x, t)是材料在x处受到的应力。

对上述方程通过拉普拉斯变换来进行变换。假设变换后的函数为F(α, t)和E(α, t),那么变换后的方程为:E(α, t) = F(α, t) / ε(α, t)
其中,ε(α, t)是由应变方程的拉普拉斯变换得到的。

如果我们能够将F(α, t)和E(α, t)的解析式求出来,那么就可以得到材料的弹性模量E了。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常常只能得到材料在一些特定条件下的应力和应变数据。为了使用拉普拉斯变换来计算材料的弹性模量,我们需要将这些数据进行插值或拟合,以得到连续的应力和应变函数,然后再进行拉普拉斯变换

网友:
拉普拉斯变换怎么在这里应用不知道。连弹性模量的测试和定义估计都没搞清,幸亏这个几乎是精度不高的事,一辈子就这么混过来了。

网友A:
弹性模量作为物理属性,居然是计算出来的,就问你看没看过书吧。

网友:
我们那时做材料力学课程实验时是做的梁的实验,工作以后才知道这不对应有明确定义的相应弹性模量。不知各位做过弹性模量的啥测试?

楼主:
弹性模量是材料的一种力学性质,它是材料在弹性变形阶段,其应力和应变成正比例关系(即符合胡克定律),其比例系数称为弹性模量。弹性模量的计算公式是K=E/ (3× (1-2*v)),其中E为杨氏模量,v为泊松比。

因此,弹性模量可以通过计算得出,不需要试验。但是,如果你想要更准确的结果,可以通过实验来获得。

网友:
弹性模量是一个常值 不是具体的函数

泊松比 线弹性变形量都是常量,就不存在函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弹性模量作为物理属性,居然是计算出来的,就问你看没看过书吧。

弹性模量可以用第一性原理计算的,这是常规操作。

这个人没啥水平,就懂得在这喷在那喷。建议全网封杀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弹性模量可以用第一性原理计算的,这是常规操作。

这个人没啥水平,就懂得在这喷在那喷。建议全网封杀 ...

你这种人最该死,别人提个技术观点或者什么,对错不论,就封杀,还让不让人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弹性模量是材料的一种力学性质,它是材料在弹性变形阶段,其应力和应变成正比例关系(即符合胡克定律), ...

你的细节好像有问题
E杨氏模量就是一种最典型的弹性模量,你那个k是剪切模量?好像也不是,剪切模量金属大约是杨氏模量的三分之一?

网友(2023-06-08):
引用 网友A:
弹性模量作为物理属性,居然是计算出来的,就问你看没看过书吧。

哪个数据不是计算出来的,做实验就是为了计算。只不过他计算出来的是个常量而不是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