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盘动载静载怎么计算?

楼主(2023-05-08):
之前在网上看到好多标准托盘,都有动载静载  ,假如我设计一个长3000x宽1500x厚150  的托盘货物摆放均匀,哪位大佬知道计算方式吗?有没有计算公式的?或者solidworks仿真可以吗?  还是说用压机之类的来实测

网友A:
主要是看你如何摆放,先把受力的部分示意一下

正常的话 都是静力分析 匀速或低速 都按照静力分析

网友:
看结构,可以简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看你如何摆放,先把受力的部分示意一下

正常的话 都是静力分析 匀速或低速 都按照静力分析

正常摆在货架上,静力分析是用solidworks 模拟看变形量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正常摆在货架上,静力分析是用solidworks 模拟看变形量吗?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