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齿链轮更换为13齿链轮后减速机上下浮动是怎么问题

楼主(2023-05-08):
因为齿数小于17吗?标准好像可以去到9齿,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减速机上下浮动说明没固定住

网友A:
小于17齿齿轮由于加工防止根切 一般采用变位法进行解决。

链轮 少齿  对于13齿也要注意 转一周容易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于17齿齿轮由于加工防止根切 一般采用变位法进行解决。

正变位齿轮 即把成型刀 远离 齿轮中心点 (远 ...

可以通过调整中心距加张紧轮来解决吗?

网友(点评):
理论上是可以

网友:
齿轮还是链轮

网友:
电机的螺栓没拧紧吧,看看电机底部没有螺栓顶住电机止动的

网友:
齿数减少多边形效应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