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水流量和气流量的问题

楼主(2023-05-09):
最近在做清洗设备,个人碰到两个问题,是关于管道内的水流量和自由排水流量的,两个问题关系到选泵和管径。目前是按以前机台类比选型,但还是想搞明白这个问题。读书时没开流体力学的课,目前不知道从哪方面入手,各位大侠有推荐的资料吗?

网友:
你是做设备的,俺是做介质滴!

如果有可能,给你个建议。做设计选型,要结合现场工况综合考虑。

有见过现场,喷淋压力过大,让我们头疼!

楼主:
|llh2253发表于 05-09 09:33你是做设备的,俺是做介质滴!

如果有可能,给你个建议。做设计选型,要结合现场工况综合考虑。

有见过现场,喷淋压力过大,让我们头疼!
有针阀调节流量的。目前喷嘴流量供应商给了,主要是想知道如何匹配管径。

楼主:
|mintbird发表于 05-09 11:01泵涉及到的就是流量和扬程,扬程对应管路压力损失,管径大一些能减少压力损失

一般先定流量,然后根据设备结构预定一个管径,通过大致计算压力损失(网上有各种估算计算方式,都可以拿来用),确定扬程,然后找泵的样本,确认流量曲线是否满足要求

然后再次校核各参数

在条件允许的状态下,选大一些的,因为可以用阀调小
大侠你说的和我这边了解到的差不多,目前是反向推,知道喷嘴流量,需要确定管径和泵的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