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插头防水

楼主(2023-05-09):
各位前辈,请教个问题,目前有个设计要应用在高压液体冲击下(1MPa),主体后面有两个航空插头,航空插头不直接被冲到,现在在考虑它的防水问题,之间产品试验阶段,因为更换什么的方便,是直接用胶带缠上的,目前需要改进掉,不知道有没有前辈知道方便的处理方式,有啥现成的防水的配件没?不然的话就只能再多做一个保护壳了

楼主:
其实买的航空插头也说是防水,但是没啥用,该烧还是烧

网友(点评):
看下中航光电的航空插头,里面选型就好,有合适的

网友:
特别讨厌的部件之一,现场维修更换过一次,特别麻烦!

网友A:
(ง •̀_•́)ง

直接引出电缆线,
窜线管,
将接头放置在没有水淋的部位~~~~~~···

网友B:
外面套个塑料袋

网友:
外面再套个套子

网友:
打玻璃胶上去23333(不是)

网友:
雷莫的IP68的防水航插还可以,就是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ง •̀_•́)ง

直接引出电缆线,

不行,前辈,这个线不好引出来,不然就不用航空插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面套个塑料袋

哈哈哈哈,简单高效

网友(2024-07-04):
遇到了近乎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