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18软件,装配体里按住ctrl点击零件模型不能拖拽复制,大家知道怎么设置??

楼主(2023-05-09):
sw18软件,装配体里按住ctrl点击零件模型不能拖拽复制,大家知道怎么设置?必须要按住ctrl点击左边设计树才能拖出复制,很麻烦啊

网友:
系统选项—装配体—靠拖动来移动零部件。看看这个选项有没有勾起

网友:
我18SP5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系统选项里装配体

网友:
我原来2017可以的,现在换了2022也不行了,同问

网友:
看看你的版本是什么

网友:
是不是跟版本无关,跟零件文件有关?我在使用中有的可以,有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