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减速机输出功率和输出扭矩

楼主(2023-05-09):
大家好,请问电机4极11KW,电机轮直径220mm,ZQ350减速机输入端皮带轮直径220mm,速比20.42,怎么计算ZQ350减速机输出端功率和扭矩?谢谢

网友:
扭矩=9550×功率/转速

楼主:
谢谢,减速机的输出端的功率怎么计算?

网友(2023-08-07):
引用 楼主:
谢谢,减速机的输出端的功率怎么计算?

输出功率=扭矩*转速/9550

网友(2024-02-20):
引用 楼主:
谢谢,减速机的输出端的功率怎么计算?

直连 就是电机功率x减速机效率

网友(2025-01-22):
电机功率  (或者功率乘以0.9) 乘
以速比  就是输出扭矩。

网友:
扭矩就是电机扭矩乘以减速比

网友:
电机有一个额定扭矩,一个额定功率,一个额定转速,然后减速机有一个速比,传动效率取0.8,行星减速机取0.9,行星减速机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