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导向

楼主(2023-05-09):
气缸行程400mm,两个导向机构(直线轴承和导向轴),导向轴的固定方式都有哪些呢?附件螺丝端部固锁,导向轴定位台阶深度怎么定呢?

网友A:
导向轴定位台阶深度:可以定位就可以了,越浅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向轴定位台阶深度:可以定位就可以了,越浅越好;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