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材表处问题求助

楼主(2023-05-09):
求助论坛里的各位大佬,铝材表处的一些问题,有一外观件 要求深空灰阳极氧化,但是铝件上有需要焊接的部位,导致喷砂氧化之后,焊接部位就会出现沙眼,有的焊点部位颜色也不一样,这个有没啥好的办法能避免呢?

网友:
无损焊接,压力焊

网友A:
第一图烧焊后随便打磨下斑点再喷砂氧化就没事了,第二图气孔补焊吧(打磨焊缝后检查,有气孔的补焊再打磨)----两个问题都与喷砂氧化的工序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图烧焊后随便打磨下斑点再喷砂氧化就没事了,第二图气孔补焊吧(打磨焊缝后检查,有气孔的补焊再打磨) ...

嗯嗯 就是焊接出问题 导致表处后出问题 就是想请教下焊接过程中哪些办法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
先打磨抛光,在喷砂氧化

网友(2023-06-08):
焊接有缺陷

网友(2024-08-15):
正好问下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1.5的铝板,有折弯、焊接,然后我让他对折弯及焊接位置打磨,喷100目砂(单面压,单面喷砂,就这样还有点变形,不知道悬空喷双面会不会变形更大),亚银阳极,然后回来的物料在打磨与没打磨的周边灯光下有明显的分层,你这边有遇到这个问题吗?或者你问的问题有解决吗?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