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波形弹簧的建模方法

楼主(2023-05-10):
试了好几天了,按照网上找的教程,可以建立三维曲线草图,但在扫掠的时候,只要把截面做成矩形,就报错,用圆形截面则顺利通过,实在恼火,请教各路神仙,如何正确的处理波形弹簧?

网友:
这个好像不好建

网友:
(๑•̀ㅂ•́)و✧

矩形圆角,试试看~~~~~~···

网友:
实在不行扫成曲面吧,然后加厚就可以了。

网友A:
是这样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嘛?

你这个是波形垫圈,我要建的是多层的弹簧。

楼主:
用圆形可以,但改为矩形就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圆形可以,但改为矩形就报错。

这样吧!

楼主:
是的,就是要这个,请问你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要这个,请问你是怎么做到的?

Creo里面螺旋扫描,变截面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o里面螺旋扫描,变截面扫描。

不是在inventor里面做的?inventor做不了吗?

网友(点评):
我不会INVENTOR,抱歉

网友B:
刚刚试了一下,INVENTOR,多层波形弹簧,用扫掠功能,圆截面可以,矩形截面确实不行。
仔细想了一下,INVENTOR的扫掠过程中,对矩形截面法向方向是变化的,而圆截面没有法向方向或是任意法向方向,所以圆截面可以用扫掠功能,矩形的要报错。了解了其中的原因,解决起来就简单了,只需要再建一曲线方程(内圈),用嵌面的方式将两条曲线建面,加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试了一下,INVENTOR,多层波形弹簧,用扫掠功能,圆截面可以,矩形截面确实不行。
仔细想了一下,INVE ...

感谢,原因知道了,不过我是通过在扫掠对话中改变扭转角来控制,可以少一条曲线。

网友:
inventor可以画呀,不理解你们说的矩形画不出来是啥意思?对了记得扫略时使用引导,否则截面会扭转。。。

网友(点评):
又一个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