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reo直接生成二维工程图效率怎么样?有经验的聊聊

楼主(2023-05-10):
目前为止,我本人惯用的设计流程是Creo总设计-Creo部件零件结构设计-导出DWG格式-CAXA标注尺寸出工程图
说起来设计速度也不慢,只是有一点,设计更改以后不能自动修改工程图
用Creo自带的二维绘图功能显然是最理想的方向,但是可能需要完美的模版,很多标注体系也可能不符合国内习惯,挺纠结,一直没有尝试成功==========
请有经验的大佬聊聊,如何能很方便的用Creo的DRW功能直接出工程图,同时能否满足齿轮副参数表、组件序号标注,甚至类似于CAXA中自动给出公差值、自动插入标准件并填入明细表等功能。

网友A:
你说的这些creo都能干,只不过前期各种配置设置需要花点时间。各种配置做好的话,出的图不比cad差。你说的齿轮参数表,如果你模型中带参数,做一个表格样式,把参数链接进去,出工程图时就参入这个表格,所有数据就自动填写了,明细表也是一个道理。从整个项目周期来看,对于同一个人,工作效率肯定吊打cad。

网友B:
问题是设计部要是多人协作,以及公司有独特的看图习惯就很难行得通。

网友C:
公司安装软件的时候已经把配置器安装好了,所以出工程图也挺快的  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些creo都能干,只不过前期各种配置设置需要花点时间。各种配置做好的话,出的图不比cad差。你说的 ...

从长远看,我也是希望能系统的使用Creo的功能,包括有限元分析。
以前用AutoCAD的时候定制了很多插件,比如焊缝标注,比如标准件块,还有标准图框图层模版等,后来用CAXA才感觉这个更适合用,很多定制人家已经做好了,也比较系统,省了很多功夫。
话说,目前有这样好用的定制好的插件或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安装软件的时候已经把配置器安装好了,所以出工程图也挺快的  没啥区别

您说的公司装好的配置,是公司自己配好的,还是有成熟的配套商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设计部要是多人协作,以及公司有独特的看图习惯就很难行得通。

是的,众口难调尤其是老人不熟悉现代工具。现在思考的是公司高效先进设计理念需要系统、统一的流程,统一的标准,这肯定是大方向,早用早受益

网友A:
|望己成龙发表于 05-10 11:08
从长远看,我也是希望能系统的使用Creo的功能,包括有限元分析。
以前用AutoCAD的时候定制了很多插件,比如焊缝标注,比如标准件块,还有标准图框图层模版等,后来用CAXA才感觉这个更适合用,很多定制人家已经做好了,也比较系统,省了很多功夫。
话说,目前有这样好用的定制好的插件或系统吗?

要想符合自己公司的要求,肯定得自己做,想省事的话就去网上搜。但是可能不是很符合自己公司的要求还是需要改。你说的cad的图块creo里面有自定义符号,你可以把粗糙度,孔标记,向视图剪头,基准符号,技术要求,甚至形位公差都做到这里去(这些本身软件也有,做成定制符号可能效率高一点),至于像标准孔标注之类的,加直径符号,螺纹符号这些可以做映射键,也是很方便的。关于这些资料可以去隔壁野火搜一下。

网友:
现在CREO的工程图改进也挺大了,虽然跟SW还差点,但也挺方便的了。我觉得CREO零件里面内嵌MATHCAD文档这点挺好,计算完后直接自动更新零件参数,模型自动改变,不用手动改了。

网友:
creo没用过,solidworks出图感觉挺方便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公司装好的配置,是公司自己配好的,还是有成熟的配套商提供的?

公司IT是外包的,creo安装时同步安装了configuration   这个应该是creo提供的配套服务

网友D:
什么年代了,还导DWG 在处理

直接用CREO 工程图做就可以了,习惯一阵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符合自己公司的要求,肯定得自己做,想省事的话就去网上搜。但是可能不是很符合自己公司的要求还是需要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IT是外包的,creo安装时同步安装了configuration   这个应该是creo提供的配套服务

谢谢提供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年代了,还导DWG 在处理

直接用CREO 工程图做就可以了,习惯一阵子就可以了.

嗯,我也想朝这个方向转换,就是觉着自己定制太麻烦,功能也不见得好,想寻找定制好的插件,这样起点更高

网友(点评):
configuration 默人或定义的看一下是否适合自己和公司的风格,一边用一边调整,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
有做CREO软件二次开发的,网上也有免费配置好的现成模板。好好找找都是免费的

网友:
inventor蛮方便

网友:
一样的困扰,配置文件耗时耗力,还是creo+caxa,17年一直用到现在~~已经不想尝试折腾了

网友(2024-07-23):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些creo都能干,只不过前期各种配置设置需要花点时间。各种配置做好的话,出的图不比cad差。你说的 ...

有没有配置文件,分享下吧,大佬,刚开始用Creo,想找个好用点的配置文件,包括零件模板,工程图模板,基本的就可以,不会自己配置,谢谢大佬